楼主(2010-10-23):
本人现在又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A970的触摸屏,由于在使用中出现问题致使触摸屏损坏,要更换触摸屏,但A970的现在已经未生产。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的产品GT1275的屏,但装好后显示:通讯错误,请参照实用菜单中的系统报警。请问出现此类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操作安装的不对还是两种屏不能互换?

网友A:
A970第一个画面是不是从0号画面开始,而GOT1275 第一个画面是从1号画面开始,所以PLC所对应得地址号都要加一,也就是说从PLC内部要调整所对应画面参数号码。
因为我单位以前所用的F940屏,用GOT1055代替,也要更改PLC所对应的画面参数号。否则会出现通讯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啦,如果还不可以的话可以QQ我哦
楼主你在哪呀

网友C:
说得好,顶一下。

网友C:
我们GT900与AUS1通迅,有同样的问题时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