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3):
公司有一个单要用PLC,我买的是FX-1S 14MT的。
机器是用来清洗一个什么东东的,客户的东东我们不管,直接来说动作流程。。。

第一步:加酒精,2秒左右后关闭
第二步:气嘴伸进工件内,同时吹气上下运动5-6下,行程:从工件口部到孔内20mm之间运动 一个单向电磁阀吹气,一个双向电磁阀控制气缸上升下降
第三步:气嘴伸进工件内,气嘴不吹气,上下运动5-6下,行程:从工件口部到气嘴顶到孔底(目的是用气嘴顶掉工件孔底部的杂质)
第四步:同第二步
第五步:气嘴伸进工件内,并固定在要件腰部的孔口处吹气25MM处,停留4秒左右,行程:正好停在工件腰部孔处或该孔口以上,不要超过该孔口位
第六步:同第二步
结束

详细说说这台机上用到的东东

这台机的气缸行程30MM长,只装两个传感器。分别装在20MM和25MM处,设为X1 X2 然后一个不带锁的启动开关,我把它设为X0 这是输入部分

一个单向电磁阀酒精,一个双向电磁阀控制气缸上升下降 ,一个单向电磁阀吹气,我把它设为Y0 Y1上升 Y2 下降 Y3

烦人的地方是,我说要装4个传感器,可别人非说装两个,也没办法。就两个来写程序,起点终点的传感器省了,用延时解决。我梯形图里用的2S 2.5S 3S

我的思路和大家说说,方便快速看。 我用的主程序和子程序模式。分四段。子程序里面有个比较指令是用来比较有没有上下5次,有就跳出,没有就循环。

问题了, 说问题了。。 大家看好,我写的一段的时候验证没问题。等我写完了问题就出来了,我调试了两小时,差不多改过一遍程序了,问题还是没解决。

所以前来向大家求助! 大家能否看得懂我想表达的意思吗? 我的程序附上了,是用8.34版本写的,耽误一下大家的时间帮忙看一下! 如果有人能按照流程图在我的原程序上改成OK的那就最好不过了。。
期待大家的指点!! 我的QQ 191681973 ,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
难道这里的人气不够高吗? 都没人看一下的。

网友A:
兄弟,好好了解一下机械的东西。你的传感器能让汽缸停在一半的位置吗?要用机械限位吧!

网友B:
我没有看程序,只知道你不懂机械,讲详细一点,那就是汽缸不能定行程,工控不是万能的。

网友B:
还有气体有压缩性。
  • 下载积分:+1(hswangliqun)

网友B:
    可以考虑用油缸或者用伺服汽缸。

网友A:
    简单一点,两级汽缸加机械限位。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我晕。。。。 我说的双向电磁阀就是三位五通的双向电磁阀,难道不可以实现功能吗?
    还说我不懂机械,那根本就不用机械限位
    我只想虚心向大家请教,何必把话说的那么绝
    就这些,一定可以实现功能的。  我等下自己研究。。等我研究出来了,再发源程序给你们瞧

网友C:
    三位五通的双向电磁阀的動作原理
    當电磁阀ON時,氣壓缸移動至另一端,如电磁阀OFF氣缸會自動位移
    是否先要考慮電磁閥的特性.

网友D:
    就算是三位五通的电磁阀,也要考虑滑阀的中位机能的,况且还要考虑气体的可压缩性。

楼主:
    當电磁阀ON時,氣壓缸移動至另一端,OFF时它就会停在那个位置。另一端ON时电磁阀会将氣缸自動回位
    以前我接过类似的,用纯继电器的设备,我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讨论了,即使你们说我错了,我也不回这话题了!

    我现在只想知道我的程序问题,不说了,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没有人会帮我,我还是自己动动脑筋花点时间得了

网友E:
    话说我从您的文字表达上没有看懂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话说我从您的文字表达上没有看懂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
确实如此。

网友G:
光从楼主的思路上分析,如果要靠时间定位从实际应用中并不推广。至少你必须保证气压;负载的稳定性。如果不能够保证,则你在进/退极限行程的时间上必须设置的大些,才能弥补气缸的“正确”定位。
确实你需要帮助你什么问题,我也不是很理解。能否讲的具体点?

网友E:
看了楼主的程序才知道楼主是CALL来CALL去被烤迷糊了。。

网友H:
楼主说的三位五通(中位压力)电磁阀是能使汽缸定位。但从字面上没明白楼主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I:
气缸行程是30mm,要求在20mm、25mm处定位。就是说要用到4个点的位置,不知道速度要求怎么样?还有受力情况?如果这个方案可行的话估计速度也不可能太快,精度也不会太高。我以前用油缸做过类似的定位,速度较慢。要是不行的话建议楼主用个单轴定位滑轨,也就几百块钱一套(含步进电机),简单快速,上档次。

楼主:
回11 12楼的,我确实被14楼的说对了,被CALL出的问题。。。。 在程序里面看一下就看出来了,所以我没说 谢谢你们

楼主:
13楼和16楼的考虑是比较全面的,在做这机之前已经和客户确认了。这样做精度确实不高,但客户要这么做就做呗,反正他们给钱
用伺服缸和步进丝杆之类的方案,客户一听报价就一口回绝。他们舍不得出钱买好的啊
出货后肯定还会拉回来改的

楼主:
14楼 的程式我下载的看了一下,觉得OK,写入PLC验证也是OK, 才145步。太厉害了,膜拜!!!!
我原以为没人帮,所以没来看这贴,我现在自己的也出来了,不过196步,不够精炼.,
周志们,向14楼的学习!

网友J:
根据本人多年非标设计经验,要想让汽缸短时间定位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主要是气动元件选型,如果光靠程序来做是不可能的

楼主:
回21楼的,这台机器对我来说是没有精度的。
事先和客户讲过,这样不行,精度不高,客户坚持要这样,没办法,就做这台机了。还指定用PLC,如果不指定我就用单片机了,我习惯用单片机,呵呵,
三位五通电磁阀让停下来的时候还是会滑动一下的,好在客户能接受。已经交货了
接下来估计过多少天,会拉回来改了。。。我猜

网友K:
你知道三位五通电磁阀的通道特性吗?

网友L:
你可以试试用步进来编程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J:
其实客户的要求一点都没错呀,这个小工程其实很简单呀

网友M:
话说我从您的文字表达上没有看懂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不过我看你可以用步进指令来做可能要简单一些(我是说编程来讲简单一些)

网友N:
我也同意28楼的讲法,用步进指令很简单呀

网友O:
你的M2和M6造成CALL P0/P1冲突,而且你程序里用CALLP脉冲型是不可以的。就这么几个电磁阀应该写程序不成任何问题,关键是LZ的经验少了点,没关系,你好好学习半年之后应该没问题了。祝你好运!

网友P:
气缸中途定位比较难,以我搞了这么多年的气动来看除非特殊制定的气缸可以进行中途定位,应该与电磁阀关系不大。

网友J:
普通缸可以的,我曾用它做过机械手还有......

网友Q:
楼主,您好,其实网友说的都对的,你应该谢谢他们,其实清洗机没那么高精度,你想要用O型电磁阀解决这个定位问题也可以,但是难的调,如果只上下动作,电磁阀就算有点內泄也没事,如果要用作定位,那要搞好点的。不然经常要换。

网友R:
用气缸的话,三位五通阀能做到中间停,但是精度不高,用油缸就能解决精度问题。

网友J:
那个专家说的气缸不行?

网友S:
你可以试着用步进指令写下

网友T:
就算是三位五通的电磁阀能停在中间吗?
快要出货的机器遇上问题了,特来向大家求助!~~ 请赐教!谢谢

网友U:
双向五通的电磁阀要想精确的定位在20MM与25MM间是比较难的,除非在气缸轴上加刹车,

网友V:
用3位5同电磁阀才可以定气缸位置的

楼主:
真诚的感谢各位的不吝赐教,不怕浪费时间的看完我的贴且来回复。
这个单已经在半个月前完工送货了,是按照我发的要求来写的,功能都能实现,精度不高但能用。
是用三位五通阀控制气缸上下动作的,以上回复有的楼认为不可以实现,可我又一次证实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不要再去拿这样的说法去误导人了。刹车倒不用加,气压调小点也只是滑动了一点误差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客户能接受。
已经完工了的,再次来看,谢谢大家的热情拍砖!

网友W:
一般都不会采取这种方法的,
要用的话,气压要低点了,在气缸的2端加节流阀来控制气缸的速度了,气缸的速度要调慢。

网友X:
气路方面不太懂,以后多向大家学习。

网友Y:
气缸很难停在中途的

网友Z:
呵,难得来看一下,24天的贴还有人回,证明大家很热心哈.不过是24天前的已得到解决我就不看程序了,有的对三位五通双线圈电磁阀的原理还不是很明白,它是当两个线圈都不带电时会自锁在中间,关闭气缸的两个通道,所以气缸就停在中间了,这个功能很多时候很常用的.只是5MM误差(真的要把气压和速度调得很低才不会冲过).不过做出来后客记能接受就万事OK了哈,恭喜.

网友AA:
24天前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回,其实你只要有一张机器图片,根本不用吵来吵去

网友AA:
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所有的发言,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你所说的电磁阀会不会是三位五通阀?

网友AB:
晕死,你的双向电磁阀只能到2顶端的,如果想实现你说的,可能要用双向比例阀外+DA模块,累死你去!

网友AC:
三位五通的可以实现 但是要加一个节流阀 最好两端都加

网友AD:
考虑气体可压缩性

网友AE:
烦人的地方是,我说要装4个传感器,可别人非说装两个,也没办法
是他编程序还是你编程序啊,你要几个就装几个,牛论

网友AF:
三位五通看用在什么地方,象倍速链线的顶升机构一般也用这个,当顶升到顶,可以实现自锁,但过一段时间后,就会掉下来,除非一直处于顶升状态,即一直处于供气状态,即电磁阀有一侧线圈一直得电,如果两侧都不得电,保持一段时间后,在重力作用下还是会掉下来的,所以说,在使用场合要求不高时,时间不长时,可以使用

网友AG(2010-11-26):
问题解决就好,说一个建议不知道对不对,因为PLC的响应时间比你电磁阀快,所以你要订位在某个地方是很难办到!就像上面说到减小气压是一个方法。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用风送油的气缸打位的话就可以实现!只是各人观点!说的不对请原谅!!!!

网友AH:
用气缸控制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注意它的稳定性差.

网友AI:
热心人不少啊

网友AJ:
这些问题 对于我们这些二把刀来说 太难了

网友AK:
你这个汽缸要求2个位置不好办喔,而且定位不准确
春刺

网友AL:
你最好用双向气缸,而且要横着装。这样才不会出现行程问题。程序用加减指令来控制。

QQ980347789

网友AM(2011-03-18):
那你 可以先 测试下 缸能否定位 这个问题先解决再说

网友AN:
感觉还是气缸问题

网友AO:
用双头电磁阀可以实现,这不就是纯动作的程序吗?又没有高速计数器模拟量什么的,应该好弄 ,可惜我不用三菱没有软件
QQ540940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