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布局研讨

楼主(2010-10-23):
各位大侠,在电控柜的元器件布局中,很多人都喜欢将空开放在左边,说这是个习惯,可是我想打破这个习惯,打算将变压器放在左边,因为那靠近撒热风扇,而空开放在右边,请大家给点宝贵的意见,谢谢!

网友A:
变压器放那么高做什么?你要抬手操作变压器吗?
断路器在靠左靠右这个没有严格要求,只要能操作方便就行。

网友B:
断路器放那边应该没有要求吧。我知道强电部分和弱电控制部分不要放在一起,变频器放远点

网友C:
一个原则:安全,实用,美观。就行。

网友D:
同意一楼说法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我见过和做过的放上下左右的都有,只要美观操作方便,接线,散热科学就好。
自学

楼主:
使用过程中变压器不需要操作,而接线端子安排在最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