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与台达M型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0-10-24):
大家好,FX2N与台达M型变频器做RS485通信时,变频器上接SG+,SG-.FX2N-485-BD上有五个接线端子:RDA,RDB,SDA,SDB,SG,请问是接哪两根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这样把

楼主:
谢谢楼上,还有朋友有其他的意见吗

网友B:
应该不难,我做过一台连接多台变频器,只做监控数据用。

网友C:
1楼正解

楼主:
还有,请问还需要接终端电阻吗,如果需要,应该怎么接,

网友D:
RDA 是A口485收数据
SDA 是A口485发数据
RDB 是B口485收数据
SDB 是B口485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