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的问题

楼主(2010-10-24):
我想问一下第一个是怎么画的(标尺寸),第二个孔的间距一般多少?有没有标准 ?

楼主:
那个标尺箭头怎么画的啊,是不是有现成的

网友A:
一般没有标准,根据柜;箱的实际尺寸而定。
CAD有强大的标尺寸功能,无需人工画(除非特殊文字)在工具栏中有。

楼主:
能不能说具体点啊,我不找工具栏了就是找不到啊

网友A:
打开CAD后,在下侧工具栏右键点击。找到“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选项”,在弹出下层菜单中点击“显示”选择相应的工具条。
你选择“线性”工具按钮就是你需要标定的尺寸。

网友B:
1、尺寸线在CAD中的标准菜单>标注>对齐可以做到。请学习CAD的使用。
2、一般在柜表面按钮间距在60mm,可根据元件大小做一些小调整。比如说要是安装大急停蘑菇按钮就要再大一些间距。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没有具体的标准,为了箱柜的美观可自定按钮间距,但最好不少于3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