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10-24):
请教 我有一台欧姆龙产品cpm2h 40点plc 里面有两个程序
用6.1编程软件上传的程序不是当前的运行程序
用手持编程器看到是当前运行的程序
请高手指点
我的QQ892329065

网友A:
一般机率不大,我没有遇过,是不是你没有上载上来,你再用程序比较一下就可以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