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卷压缩解压的问题

楼主(2010-10-24):
多分卷压缩文件怎么解压,请赐教!

网友A:
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B:
解压第一个就可以了.如果缺少其中的一个则不能解压.

网友C:
把分卷全部下载,然后选择所有分卷解压即可
必须把全部分卷都要下载完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分卷全部下载,然后选择所有分卷解压即可
必须把全部分卷都要下载完全
放在一个新建的文件夹内 后缀名按part 01 02 03 顺序排
求助!分卷压缩解压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