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安装失败

楼主(2010-10-24):
安装了GX Developer version7后,再安装GX Simutator Version6安装到输入系列号>
下一步
就卡住不动了,是什么原因?
www.xueplc.com

网友A:
系统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Windows XP SP3

网友B:
安装文件最好不要放到桌面上,把下载后的文件放到D盘再解压,然后安装试试看。

楼主:
在创建新文件时出现错误
www.xueplc.com

网友A:
重启电脑试试 要不就换系统把

楼主:
谢谢!我重装系统后就好了,还要向大师们学习
安装失败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