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4):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如何我用三菱PLC给三菱MR伺服发10000个脉冲,丝杆位移20mm,但我在18mm处用感应开关控制丝杆停止。请问:PLC发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没有用完怎么处理,它对后面丝杆移动的位置有没有影响?
jxh668

网友A:
原则上是可行的

网友B:
那你为什么不只发送走18MM的脉冲呢,那不就没有多余的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控制有两种办法,不是楼主说的有多余的问题,一;18mm的感应开关可以控制伺服驱动器的停止端子,这样伺服驱动器就可以停止了,二;10000个脉冲对应20mm。那18mm对应多少个你就发多少个就好了,用PLSY指令,还要看响应速度,实际编程时最好用中断

18mm的感应开关通过PLC中断输出也可以,不过这个的精度不高,要高精度还得精确计算脉冲数量,也就是方法二!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可以清除吧!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

网友F:
    中断脉冲输出的方法控制伺服当然可以,不知你要的精度如何?如果这个18MM有误差那么后面的你是怎样处理?伺服既然用于位置控制,还加传感器去定一个固定的位置,是多此一举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各位大侠:我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机械的误差比较大,如果发18mm的脉冲数丝杆不是超过就是达不到,经常定位不准。

网友G:
    既然用了伺服,再用感应开关控制停止 ,不妥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

网友H:
    楼主的想法我已经基本明白,既然机械的误差比较大,用行程开关定位,精度当然好一点,但还是不稳定的,建议还是解决要机械问题,估计是丝杠串动,检查串动原因,基本上是丝杠轴承,丝杠本身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I:
    不知道你的速度如何,如果速度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先用定位指令定位,然后用很短的距离用接近开关来用慢速定位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J:
搂主你这样用法不符合伺服的使用,和变频控制没什么区别了,建议整体方案修改

网友K:
用滞留脉冲清除命令,清除滞留脉冲。

网友L:
你应该说明你用的伺服是J2S 来是J3的
J3的可以直接设你走18MM的脉冲
J2S 要和电子齿轮设 自己换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