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FX2N 如何与TRIO 209 通讯协议

楼主(2010-10-25):
各位师傅:大家好!
现在向大家请教一个通讯的问题,我司原来出厂的机器是FX2N-16MT ,现在客户又买了我们一台用运动控制器做的包装机械,需要联线,保证前后的速度一致,故FX2N 需要和TRIO 209 通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讯,大家是否做过有成功的案例,谢谢!

网友A:
在FX2N-16MT 上扩展一个通讯口就可以了

网友B:
用RS指令做无协议通讯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