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问题

楼主(2010-10-25):
一直对中断不是很理解,想请教各位高手个小问题。看了一个程序,程序中设置了100ms中断去采样外部模拟量,然后取平均值。想问下这中断是怎么运行的。是运行主程序到中断时采样外部模拟量、计算、输出等……然后在运行主程序、采样、计算……这样循环么?还是不停的采样外部模拟量啊?
希望各位大侠能给予解决,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当产生中断请求时,系统停止正在运行的主程序,保留程序调用参数列表,进行中断程序的执行,执行完毕后,中断程序返回主程序,恢复保留的程序调用参数列表,主程序继续执行。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