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5):
如题,请各位老师傅指教,还有是二进制浮点如何理解,如何计算本人怎么也看不明白,多谢各位

网友A:
二进制浮点与十进制浮点,就像十进制数与BCD码的关系一样;
就是因为二进制浮点数不好理解,所以才把它转成十进制浮点数,让您一目了然;
二进制浮点数如何计算,确实比较繁琐,建议到百度查查相关资料,在哪一步看不明白在这里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进制浮点与十进制浮点,就像十进制数与BCD码的关系一样;
就是因为二进制浮点数不好理解,所以才把它转成十进制浮点数,让您一目了然;
二进制浮点数如何计算,确实比较繁琐,建议到百度查查相关资料,在哪一步看不明白在这里列出来。

多谢版主指教,多谢.

网友B:
多谢版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