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数字滤波器的作用

楼主(2010-10-25):
如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PLC滤波的主要目的是消除输入接点的振动、噪声和干扰杂波信号对真实输入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滤波的主要目的是消除输入接点的振动、噪声和干扰杂波信号对真实输入的影响。
多谢版主,现在知道了,再次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