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5):
请请教高师们:
现在有一PLC是欧姆龙CS1G-CPU42-EV1 模拟量模块是CS1W-MAD44出现模拟量模块输出2没有电压输出(0-10V)。
一 病因: 程序在自动的时候模拟量模块是CS1W-MAD44通道2没有输出电压。
二 病理: 此程序先前在运行的就是有了几年没有用这个设备了,后来触摸屏和PLC都不能运行了。现在漫漫灰复就只有在自动运行时不能启动了,主要就是模拟量模块没有输出电压所致。
PLC程序请看附件

请高师们指点指点
不胜感激
我的E-mail:sankyo_die@163.com
QQ:244199029
附件: 三机主放.rar (20 K) 下载次数:133

网友A:
可能是PLC模块故障或者停机时间太长,程序丢失了。

网友B:
模拟量我也是初学,用得不多,不妨你试试用OUT3或者OUT4,这两个你没有使用,试试看,可以证明是不是模块硬件问题

楼主:
谢谢你们的建议。
PLC的程序是重新上传的。其它的输出都没有问题,只是没有模拟量模块没有

网友C:
把你DM也传回来看看

楼主:
smallnick :
               你好!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这一块附件的程序都 有
       DM20100通道至为#0073
               DM20101ch值为#1505,
       请看这对吗
      这个在程序的137条
      程序的144条是LD1244.00 AND 1244.06  OUT2010.00

            程序的145条是LD1244.00   OUT2010.01
          这样是正确的吗

     该模块只两个通道输出,1通道和2通道,2通道是电压输出
     三路输入

网友C:
晕,DM2132,D2133,2134,2135都是多少?
DM传回来看看不就清楚了。通道那边设的没问题!
  •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DM2132是D2130里面的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