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5):
(无正文)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A:
很奇怪的接线方式,没有完全明白你图纸要表达的意思,建议提问一定要图示清晰,问题表述清楚,这样会提高提问的效率.  光电接线正确,输出公共端为何要接高电平?如果继电器和接触器线圈工作电压是220V,当前PLC的输出电压是不能驱动线圈.的。

网友B:
COM,COM0~COM?不要接24V  要出问题的

另外,你要确定这个继电器和接触器的线圈,通常接触器的线圈大一些,供电是另外给的,用PLC的电源会增加故障率。

继电器的可以这样接:

COM和COM0短接  Y0和24+接继电器的两端

当Y0输出的时候,Y0与24+之间产生24电压,驱动继电器

网友C:
楼上的说的清晰点,就是这样办的,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呀,我没有用过

网友D:
应该是C0和C1接火线上吧,不然就会短路

网友E:
         C0是Y0的公共端,C1是Y1的,C2是Y2 Y3 Y4 Y5的,Y点与各自的公共端想当于一个开关(就是他们Y点输出继电器的触点),当负载不是PLC内部24V供电时,不要将C0 C1 C2 C3等等的C点与PLC 24V的COM端相接,建议PLC 24V不要用来给Y点的负载供电。

     当PLC的24V给接近开关供电时,24V的COM与X点的COM以及NPN接近开关的蓝色线接一起,图中24V的24就和接近开关的棕色线接一起,接近开关的黑色线就与对应的X点接一起。

      建议不会PLC接线的朋友找身边懂的人请教他们效果会好些,

网友F:
我想他用的肯定是三菱FX系列的PLC,你接近开关选型没问题,但接线有问题。

Email:   hfzwz@qq.com

网友G: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呀

网友H:
24接点不建议接输出,容易出问题。

楼主:
输出端的CO就是COM ,但听有人说输出端不能接AC220V,是不是我把输入端的COM 与24V连接再接NPN光电开关的棕线,用24V上面的COM接光电开关的蓝线,黑线接X就对啦?

网友I:
查PLC硬件手册最清楚不过,
学徒工

网友J:
FX系列plc接线:光电开关接输入端 棕接+24 蓝接com黑接x0——7
输出端c0 c1 c2如果负载都是24v或220v可以并,否则不行,继电器可以,接触器最好不要直接接
输出端电源不是plc自身的电源,另外接。plc如果是晶体管型那么接24v负载接反会不动作,继电器型则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