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5):
各大高手,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用的USB口与富士NB PLC通信。驱动安装正确,有时无法与PLC通讯,有时还没读出程序就通信不上,有时能读出程序,但不能监控。请高手帮忙解决
jxh668

网友A:
老式的PLC还是用有串口的PC好

网友B:
我公司有台用富士PLC 但软件没有,你有可以给我软件吗?谢谢
公司的PLC 型号,是MICREX-F 在问下它的下载线那里有的买。
软件在那个网子下了,在次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有台用富士PLC 但软件没有,你有可以给我软件吗?谢谢
公司的PLC 型号,是MICREX-F 在问下它的下载线那里有的买。
软件在那个网子下了,在次谢谢你。。。

软件可以在富士电机日本网站下载,才大约1.5M,也可以搜索Flex Programmer F来搜索。

至于编程电缆,新品可能需要4000以上的大洋,你是否还考虑?

Regards

网友D:
USB的编程电缆30元,挺好用的。

网友B:
cvlsam  ,你好 先谢谢你,

你能把那软件发给我吗?谢谢,还有那指令说明书有最好发给我 。
在次谢谢你。。
我`QQ:767603540
邮箱:www.jingjingw99@yahoo.com.cn
在一次谢谢你,
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