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0GM+SERVO

楼主(2010-10-25):
现在手头的系统是由FX2N+20GM+SERVO组成的 小弟是第一次接触20GM 手头的手册也翻了无数遍 可是依旧无法写通程序
有如下几个疑问 麻烦各位高人路过解答下:
1.是否只用通过PLC的from/to指令 不用使用vps对20GM进行编程 就能进行点动操作
2.我使用from/to指令定义了BFM#20,驱动了BFM#20的b5, 可是20GM的FP RP灯一直没亮过。还需要定义其他的参数吗?
我只需要进行点动测试。麻烦各位帮帮忙,有程序的发一个。

网友A:
20GM我也不熟悉 但大多数是要用VPS对20GM编程的
但幸好本论坛有汉化的VPS: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4801.html
手册看这个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065.html
不过20GM是目前FX2N可以接的唯一能进行插补的模块 还是有必要学习一下
谢谢你的回复 资料和软件我都有了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 手册和软件我都有了 只是程序怎么写还是毫无头绪 定义了bfm#20以后 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B:
参數設定由from/to去你丟我撿.vsp則為寫動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