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威綸觸摸屏屏幕觸摸無反應的問題

楼主(2010-10-25):
我的威綸觸摸屏把程序下載進去,數據輸入可正常顯示,但按觸摸屏無數字鍵盤窗口彈出,沒有反應,象死機一樣,
然後再做一個時鐘顯示例子,下載進去秒數字在跳動,想校正時鐘,再觸摸一下屏幕秒數字又不動了,
屏幕也死掉了,不知是什麽問題?
求救了,謝謝!

网友A:
威伦的做数值输入时 条件那里好象要加一个 数字的 这个数字好象是代表有触摸时弹键盘出来
大约是LB 9000

楼主:
設備類型:LB 設備地址:9000
以上都有填寫的。

网友A:
如果程序正确,并且有连接PLC,还是弹不出来
那么可能屏有质量问题

网友B(2010-12-05):
是eview跟weinview的编程软件弄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