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输送带的问题

楼主(2010-10-25):
输送带的问题

网友A:
我写了个可能不怎么好,还请楼主看下啊呵呵。。。
jxh668

网友B:
路还是自己走的好

网友C:
用步进电机定长控制方式来做就可以了。
把这几个距离的设定放在触摸屏上,可随时修改。

网友D:
不好编程要请高手啊,国内这样的设备一直都是 利用多个行程开关加多个时间继电器来实现的,但是进口设备却能做到.

网友E:
这个过程不是很复杂,要考虑的细节很多,像快慢速,计数,编码器精确定位,现场中还有不可避免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