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到位时停顿问题
wimpire

楼主(2010-10-26):
有时候
伺服电机
到位
结束会
反弹
一点,就是感觉
突然停止迅速
地反转了一点点,使得自动步骤不能进行下去,
伺服没有报警
。
这个伺服电机
奇怪的动作
请教该如何排查?是不是哪个参数没设好,可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正常时
电机没有来回的震荡,就是
故障时
会震荡的感觉。
jxh668

网友A:
是跑过头了,自动回退动作,可在到位前减慢速度

网友B:
伺服驱动的刚性太大了,把位置比例增益调小点应该可以。

网友C:
如果说程序和参数都没有改过的的话,那你直接看看你的同步带是不是有点松啊?这是机械方面的反弹。拉紧同步带后就好了,时间长了机械也要调好,难免松动

网友D:
把伺服电机的刚性参数调一下就可以了。或用加减速指令就不会出现了。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E:
控制信号线,以及编码线有无屏蔽接地,CN1附近有无强电干扰
朝花夕拾
关于伺服电机到位时停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