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数据配方怎样设置字元件的数据

楼主(2010-10-26):
现在用威伦屏,威伦触摸屏数据配方怎样设置字元件的数据,请高手指点,谢谢
QQ:532904130

jxh668

网友A:
如:RW0-RW4 为一个字,占4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RW0-RW4 为一个字,占4个地址
我想知道怎样把数值设置到里面,然后做为数据配方传送到PLC
QQ:532904130

网友B(2010-11-28):
RW0-RW4 为一个字,占4个地址

网友C:
说实话,威伦触摸屏做的配方列表也太烂了,初始化数据搞死人,不过你可以选择用宏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