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步进电机复位后不再继续

楼主(2010-10-26):
如何让步进电机在没走完复位后不再继续前行。
欢迎相互交流,我的电话13837160447:

网友A:
不发脉冲给它就不会再走了啊!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C:
复位时把脉冲清零呀

网友D:
按下电源开关 , 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E:
呵呵,不行的话把电源也关了

网友F:
同意1楼

网友G:
关掉电源,呵呵

网友H:
在定位控制指令前加一个复位断开信号,如果想继续动作,接通复位信号,用set,rst指令好些

网友I:
停掉使能控制

网友J:
同意8楼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