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6):
  假若您拥有原始程式,您只要将PLC记忆体全部消除即可。清除方法如下: 1.若您使用掌上型程式书写器    当书写器与PLC连接后选择ONLINE模态,按GO鍵,银幕会要求您打入密码,此时请您按SP鍵8次,再按 GO鍵 3次,如此一來,您的PLC就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您只要再将原始程式打入PLC 即可。 2.若您使用FXN,DOS版V2.0以上版本软件    于MODE视窗中按7,5,3,再于出现的画面中选项,以上、下键选择 "MEMORY ALL CLEAR"再按"Enter"鍵 ,如此,PLC內部记忆体将全部被清除。使用者再将原始程序写入PLC內即可。 3.若您使用FXN Windows版V1.0以上版本软件    首先将原始程序显示余荧屏上,将PLC置于STOP状态,再于画面上功能功能选择列中选PLC,再选PLC memory clear…,跳出新画面后,将三项选项全部选定,再按"Enter"键,画面将出现"确定"及"取消"两选择让 您做決定,此时,选"确定",后按"Enter"键!该画面若消失了,亦表示该PLC已回复到出厂时的状态,您可以重新 写入程序了。 内容

网友A:
你显然混淆了破解与清除的字面含义了。

网友B:
好像楼主跑题啦

网友C:
楼主标题也写错了……

网友D:
如果是清空内存,不用知道密码,如果有源程序,根本就不需要破解。哈哈哈哈哈、、、、、再说,现在FX2N系列的解密,都成了网络垃圾了。

网友E:
說得都不是破解是重新安裝的方法

~~業餘打工仔~~

网友F:
如果是清空内存,不用知道密码,如果有源程序,根本就不需要破解。

网友G:
是清除密码

网友H:
你显然混淆了破解与清除的字面含义了。不懂就学
renshoufeng

网友I:
我有原程序我还破解干什么  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J:
楼主 搞错了吧

网友K:
如果有源程序,根本就不需要破解

网友L:
这是清空重装啊

网友M:
破解软件网上一抓一大把

网友N:
如果有源程序,根本就不需要破解。

网友O:
知道源程序了还破解干什么啊

网友P:
楼主讲了要有原程序的前提下。

网友Q:
这个给人家直接清除了

网友R:
你这是清空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