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1S-14MR-001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0-10-26):
PLC输入220V,输出+24V,-
输入端COM,X0.输出端COM0,Y0
COM1,Y1
;继电器, 接触器,三线NPN光电开关
怎么接线?

楼主:
菜鸟一个,想学习学习,请师傅们多指教!

网友A:
一般的光电分黑.棕.蓝.黑接X棕接24V.蓝接COM就行了

网友B:
仔细看手册就能明白呀 在这里也说不太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