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出来的结果不相同

楼主(2010-10-26):
LD PLFX0
ADD H10 H15 D0
ADD K10 H15 D1
ADD指令是用二进制进行加减的,
换成二进制:H10=1010 H15=1111
K10=1010 H15=1111
怎么第加出来D0和D1结果不相同?原因在哪?

网友A:
H15 二进制为 0001 0101
H10 二进制为 0001 0000
K10 二进制为 0000 1010
怎么会一样呢?????????
基本功不扎实啊。

楼主:
H15 二进制为 0001 0101 这种表示是BCD码。
H10 二进制为 0001 0000 这种表示是BCD码。
K10 二进制为 0000 1010 这是二进制BIN码
难道十六进制转成二进制用BCD码表?

网友B:
H10转换为10进制为16,现在明白了吧

网友C:
要是一样就是PLC坏掉了,建议楼主换个PLC,十六进制与十进制楼主不会区别?
十六进制 十进制
1 1
2 2
9 9
A 10
B 11
10 16
11 17
15 21
这样楼主就清楚点了吧,二进制、八进制楼主找个计算器自己转换吧。
饿米豆腐
工控组态

网友D:
了解一下十进制与十六进制的区别就明白了!

网友E(2011-05-25):
一楼正解

网友F(2011-07-01):
你们就忽悠人家吧,H10表示的才是十六进制A,H15表示十六进制F,K10表示的才是BCD码0001.000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们就忽悠人家吧,H10表示的才是十六进制A,H15表示十六进制F,K10表示的才是BCD码0001.0000
楼上的请看上图,FX编程手册上的

网友H:
数据格式都没搞懂~

网友I:
在上学前班还是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