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问那位有汇川plc编程电缆图纸

楼主(2010-10-26):
急用,那位有汇川编程电缆的图纸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他的2U/3U和三菱的是一模一样的,PLC是仿照它做的,通讯口也是圆头RS422口,你找三菱的图纸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三菱的电缆线在下载的时候出现无法通讯 测试的时候是可以连接的

网友C(2010-12-17):
我建议你跟你买产品的经销商联系,因为自己做的变成电缆不稳妥

网友D(2011-10-14):
三菱fx的通讯线可以用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