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西门子的饲服电机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0-10-26):
控制器显示已运行,但电机不转,同时也无出现报警,求教

网友A:
你说的太笼统了。能说的具体点吗?首先确定接线是否正常,关键是伺服是否已经给予使能信号,在者看看自己程序是不是正常。如果你确定接线正常,可把程序发个我,帮你分析一下。
我的邮箱
ldy188@126.com
谢拉 ,已解决了是plc 上的共线掉了

网友B:
什么电机,型号太多,控制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