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profacest400发出嘀嘀嘀的声音,并显示“receive data error",该怎样处理

楼主(2010-10-26):
我的ST400和FX2NPLC连接后,发出嘀嘀嘀的声音,并显示“receive data error",是啥原因,该怎样处理???急呀!!!我是刚学习的菜鸟,大侠帮助。(02:FD)是否错误代码??是啥意思

网友A: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888014-tid-82695-aid-48075.html

楼主:
尊敬的楼主;我的ST400和三菱FX2N连接需要咋样设置,触摸屏与PLC的连接线是我自制的。希望帮助

网友B:
通讯问题!通讯设置不对,或者是PLC选错了,要不就是线的问题,干扰等。一步步排查!

楼主:
版主及四楼的老师:你们好!
我制作的通讯线是按照别人用过的图制作的,
RS422(4线)
7位
1位
偶校验
DR/ER
你先检查一下参数。
另外你需要确认你的电缆针脚有没有看反。希望指导!!!!谢谢

楼主:
我是在家里实验的。应该没有干扰吧。通讯线没有屏蔽层。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