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想请教一下,三菱 CJ指令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10-26):
想请教一下,三菱PLC CJ指令
[想问一下,这样的编程有问题吗?我是先驱动X5,执行跳转指令,保持不掉电,除CJ指令外,所有指令都没动作了,我把X5掉电后,图上所有指令也都无动作了,就像X1以闭合,Y1就是不动作,想请教一下,是不是跳转指令不能这样用呢?谢了
图点不清,麻烦了

网友A:
楼主看不到你发的图啊!!

楼主:
不好意思, 这是我在搜搜的提问
http://wenwen.soso.com/z/q231186765.htm
麻烦你了

网友B:
把楼主提供的图,移过来(重新绘制,未知有错否):
恩,是这样的,请教一下,麻烦了

网友C:
子程序必须放在主程序(即FEND)之后

网友D:
这样跳转会造成PLC陷入死循环,超过WDT时间PLC就会报警转入STOP状态,所有输出当然不动作了。必须将PLC断电重启。
谢了,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会限入死循环呢?麻烦了

网友E:
必须将PLC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