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时间

楼主(2010-10-26):
想问各位大侠个问题。程序编好后能知道它的扫描周期是多少么。小弟刚入门可能问的问题有点幼稚。望大侠能指点下。

网友A:
在线监视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读取系统自带的特殊功能字了解:Last_Scan SMW22 最后一次扫描周期的扫描时间
Minimum_Scan SMW24 自从进入 RUN(运行)模式以来记录的最小扫描时间
Maximum_Scan SMW26 自从进入 RUN(运行)模式以来记录的最大扫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