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直流电动机选择电源线那?

楼主(2010-10-27):
第一次遇到使用直流电动机的设备,因为名牌是英文的,只能那个看懂电流是295A的,应该还有个交流-直流的控制柜来吧?这个设备是带安装的,所以没有看到这个交流-直流的控制柜,对于这种电动机应该怎么选择电源线那?谢谢!!!

网友A:
电枢用120平方的铜芯线足够了,励磁用2.5平方的铜芯线也OK了

楼主:
非常感谢aaweihua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aaweihua !!!!!!!
不用客气!楼主用的是什么机器啊,用这么大的电机,而且还是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