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7):
想問一下,對於加熱的負載電源上用什麼特性的斷路器
C特性?D特性?
兩相 電源,也就是 兩線電壓380V的 1KW功率是多大的電流?

网友A:
用C特性,加热器启动没有多大的冲击电流

楼主:
7KW的两相电源380V电压,电流是多大,有多大的线?

网友B:
7Kw/0.38Kv=18.42A,用四平铜芯线就可以了。

网友C:
大概用C或D的都行,要大出一定的余量,c型的便宜经济。如果是工作频繁,普通的接触器会有一定的火花和电流的冲击。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用C或D的都行,要大出一定的余量,c型的便宜经济。如果是工作频繁,普通的接触器会有一定的火花和电流的冲击。

用电子接触器可好?

网友D:
空开最好用C型的,如果动作频繁的话,选用固态继电器可能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开最好用C型的,如果动作频繁的话,选用固态继电器可能要好一点

都 是 控制 电动机的。为什么 要最好用
C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