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CC-Link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10-27):
请问没有那位高手做过三菱Q系列CC-Link主站模块控制三菱A系列CC-Link模块的试验,麻烦告诉我一下Q系列要做什么设置或做过的例子,多谢了

网友A:
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这还不简单。我试验下。。。。

网友C:
首先,这不是打几个字可以说明白的,如果真需要帮忙,晚上加我QQ 491576510, 远程控制来教你

楼主:
好的,先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不是打几个字可以说明白的,如果真需要帮忙,晚上加我QQ 491576510, 远程控制来教你
也教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