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经常出现的故障汇总

楼主(2010-10-27):
我遇到的问题:
1、我在使用FX1N-40MT-001时,有时会出现D160到D180的寄存器不能保存数据,断电几天后就出现这种现象,换一台PLC就没问题;
2、使用FX1N-60MR-001时,有时出现Y0无输出,用电脑看程序Y0是有输出,但是现象就是没有输出;
3、FX1S系列的主机电源板上大电容很容易炸毁

网友A:
第一种,第二种我也遇到过

楼主: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B:
出现这样的情况多半是晶体管损坏!到少我遇到过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B:
FX1S系列的主机电源板上大电容很容易炸毁 过电流 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C:
用的是仿造的吧。真的正品,有很多已经运行好几年了,还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D:
我的用的FX1S输入端都有电没有输出什么原因了

网友E(2011-05-10):
我的用的FX1S输入端都有电没有输出什么原因。

网友F:
第2种现象是不是输出的继电器坏了

网友G:
第二种现象经常遇到过 多半是输出点烧了 原来发现负载驱动功率过大

网友H:
没输出很可能你是双线圈的原因.
PLC执行速度远远比你监控速度高.关键你没有扫描周期的概念.

网友I:
第二种现象多是输出的晶体管 N3 86 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