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A500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10-27):
给变频器控制回路通电就出现E.UVT(欠压保护)报警,这时变频器的主电路还没通电的(L1,L2,L3没通电)。同时用万用表检测到变频器主电路有两相有电,(说明:控制回路的电源是从主回路接触器的上端接的,380V)
请教一下这个报警要怎么处理?为什么会出现有两相主电路有电?

楼主:
哪位高手知道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听不懂你说的什么?

网友B:
你应该说清楚一点

网友C:
你的意思只把控制回路电源接上[L1 L2],主电源没接对吧[L1 L2 L3]。报警是应该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D:
主回路上的R S T分别与控制回路上的R1 S1相连,变频器通电显示低电压报警的话,很有可能是驱动板上的A7800芯片坏了,这个应该是光耦,坏的几率很大。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6楼的朋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反正报警没法消除,最后换了一个变频器。

网友E:
主电源没有通电,那下定报警了.

网友F:
L1,L2,L3通电后再看报没报
如果还报就是变频器的电压检测部分坏了

网友G:
同意9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