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14MR-001 的指令中有ALTP指令吗?

楼主(2010-10-27):
不知是ALT指令还是ALTP指令?
如果有格式是啥样的?

网友A:
有。交替指令
ALTP是上升脉冲有效
如输入:LDP X0
ALT Y0
或:LD X0
ALTP Y0
作用是一样的。X0接通第一次Y0变为ON,X0接通第二次Y0变为OFF

网友B: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C(2010-11-27):
1s有交替指令

网友D:
2楼说的很明白,顶。

网友E:
在编程软件中,应当也可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