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速度

楼主(2010-10-27):
我前些天到一个工厂试一台机器,主机马达是用变频控制的,频率调到50HZ还说速度不够快,但是频率调太多,我又怕和马达不匹配,请问,变频器的基准频率能不能调到100HZ或者更大呢?超过50HZ对马达有影响吗?
重在积累!

网友A:
如果配的电机是变频电机就可调

楼主:
是普通三相电机,还有一种叫变频电机的吗?
重在积累!

网友B:
的确有变频电机,普通电机估计不行

网友C:
变频电机的转子比普通电机的转子平衡好,做过动平衡。普通电机提到60-70Hz换可以。太高了不行

网友D:
一般普通电机用变频器可以调到100HZ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再往上调就没用了,当然变频专用电机更好。

网友E:
普通电机频率调到100Hz,轴承会受不了的,电机会发热,比须采用变频专用电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