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原因出错时,按下复位按钮使程序复位到初始状态。这段程序应该怎么写

楼主(2010-10-27):
各位大师请问下
如果程序因未知原因出错时,按下复位按钮使程序复位到初始状态。这段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程序复位到初始状态,那机械部分也要回位了哦,注意安全问题。
用 ZRST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LDP X1
OR M8002
-------------该清零的清零,该复位的复位。。。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