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无环起动器

楼主(2010-10-27):
请问那位大虾用过无刷无环起动器.本厂一台240K w绕线异步电动机.原先用频敏变阻器起动.现改无刷环起动器起.可是经常出现,电房总闸会跳.DW-15 1000A.搞不明白是怎么会事.起动器也换过.怀疑是总闸过小.可是这一路是630A 的.为什么不跳.先跳总闸.

网友A:
请问楼主的配电房内的DW15-1000是否使用漏电保护装置,如果此装置,那有可能线路漏电,电机绝缘强度不够等原因,实在不行就把漏电保护装置暂时拔掉试试(操作时注意安全)

楼主:
这位大虾 .总闸是DW15-1600/1000A没有漏电装置. , 这一路是DW15-1600/630A 有漏电保护装置.如果是电机绝缘强度不够的话.也应该是先跳这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