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7):
滚切切纸机。H2U-2416MT外部图纸PLC输入端X0.X1.X2.计数器接近开关输入脉冲.X3急停.X4总启动.X5总停止.X6加速.X7减速.X10引纸点动.X11输送带启动.X12输送带停止.X13输送带加速.X14输送带减速.X15压辊开停.X16夹纸开停.X17锁刀开停。X20计数总开关.X21伺服故障.X22牵引变频故障.X23输送变频故障.X24堆纸架高度接近开关.X25插标开关.X26手动插标。PLC输出端.Y0牵引变频器输入脉冲.Y1输送带输入脉冲.Y2运动控制器使能.Y3牵引变频启动.Y4输送带变频启动.Y5堆纸架降.Y6报警器.Y7压辊.Y10夹纸.Y11锁刀.Y12插标走纸.Y13插标切纸。    控制原理PLCY0驱动牵引变频器.Y1驱动输送变频器.伺服由牵引电机编码器脉冲驱动。                         触摸屏控制要求,监控伺服电压,电流.一分钟多少张,设定切纸的长度,总切纸的张数,堆纸架张数,堆纸架下降时间,插标切纸时间。精度要求:切纸长度误差不超过2MM,
求助各位大侠,前辈~

网友A:
怎么帮你,其实很简单啊。自已想一下吧

楼主:
就是没有这种思路,才想请各位前辈指点下的
jxh668

网友B:
路还是要自己走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解决下呢

网友C(2011-04-02):
追剪、飞剪,典型的运动控制哦!一两句是说不清的,更不可能别人给你写好程序给你参考。
建议直接买带飞剪功能的伺服控制系统,再用PLC做一些外围的逻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