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系列控制伺服的求助

楼主(2010-10-27):
最近做一台设备的程序 PLC:FX3U-32MT, 伺服:MR-J2-10A
我之前控制伺服都是用 PLSY, DRVI指令,完成了程序的编写。
这次我用绝对位置控制,我想问的的是
:“在绝对位置控制时是否要读取当前位置(使用ABS指令)”

网友A:
当然要读取,不然你怎么确认伺服完成

网友B:
我直接读取D8140也可以读到Y0的当前坐标呀,我用D8140与我的设定值比较也可以精确定位呀

网友C:
要想每次断电再开机不回原点就知道伺服马达的位置的话就要读取,否则可以不读,与你用什么指令没有关系

网友D:
如果只是用DRVA指令,可以不用读ABS,而只是要进行原点回归,先找到原点
如果断电后在通电,不回原点,就知道数值,那就要用ABS了
三菱

网友E:
绝对位置的话初始上电驱动器回自动与PLC进行ABS检测数据传送,ABS位置正常传送完毕后,伺服READY ON,那么电机位置就已经确定了,断电后怎么转电机轴端都没关系的。D8140和设定值比较的话是相对意义上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