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

楼主(2010-10-27):
大家好。我厂有一三菱GT1115O-QBBD-C触摸屏看不清显示了。丹还有显示,就是不清楚,请问是什么引起的?是否能修?谢谢
售后

网友A:
是显示的比较淡还是花屏?如果是显示的比较淡的话,有可能是有人调过对比度了。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排线问题, 拆下来,用酒精擦擦。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调一下对比度看看!

网友D:
调一下亮度和对比度试一试

网友E:
把画面的清晰度调节一下

网友F:
触摸屏GT1155-QSBD-C 是这个型号吧

楼主:
是GT1150-QBBD-C三菱的
售后

网友G:
换个液晶,若有需要可短信留言!

网友H:
不懂触摸屏,想向各位学习一下。
zhou-jins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