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接法

楼主(2010-10-27):
我现在有两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一切刀进刀和退刀。请问用哪种型号的继电器?怎么接线?谢谢
售后

网友A:
随便买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好了。然后对照说明书接线。

网友B:
看你要求计时多长,应该进刀退刀是很快的,那就用最长60秒的电子时间继电器吧。至于接线还得看你的工艺要求了,
工控组态

网友C:
时间要求准确的话用数显的,不是的话用一般的ckc AH3-3就可以,接线很简单,按照你的工艺照图接就可以了!

网友D:
继电器根据你的负载电流大小来选择,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的话,选常用规格10A8脚的就很好用了,线圈电压要选好

网友E:
1.先把原理图画出来;
2.精度要求高的,就用数显的;
3.时间继电器上就有接线图啊

网友F(2010-12-04):
时间继电器上就有接线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