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FX0S-24MT可以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吗?

楼主(2010-10-28):
请教各位由于没有三菱PLC的FX0S-24MT的说明书我想知道它的Y0和Y1是脉冲输出端吗?该系列的PLC可以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吗?如果各位有FX0S的说明书可以传个上来吗?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2372-keyword-FX0S.html
查看这个帖子三楼的附件。有说明书。

网友B:
当然可以,晶体管的。支不支持位置控制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肯定可以输出脉冲的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知道吗?打开编程软件,看看你想用的指令在那种型号下能不能写入,如果可以那就是可以的,如果不可以那肯定不可以

网友C:
可以输出脉冲的,DRIV不行就PLSY

网友D:
可以的啊

网友E:
当然可以,晶体管的。定可以输出脉冲的
三菱FX0S-24MT可以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