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个西门子MM440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0-10-28):
现在一台MM440 11KW的变频,其给定方式为PLC模块给出的模拟量,但我现在在一个特殊状态下需要使得变频器做多段速运行,并断开模拟量的给定,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设定变频器参数?
话外音:西门子的参数真不是一般的复杂!!!

网友A:
干嘛不用PROFIBUS-DP通讯?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你把要求说具体点,我给你个详细的参数设置方案.
话外音:西门子的参数真不是一般的复杂!!!相对与6SE70,440要容易很多,不过但你要求什么东西都能实现的时候
你又发现440太简单又不好用

网友C(2011-07-05):
看来,我们还是要好好学习西门子。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