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通信問題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10-10-28):
自己在論壇裏面下個三菱的編程軟件,現在有通訊線是232的,自己電腦沒串口就用232轉USB的接自己電腦,顯示的COM3端口可連線連不起來!、
請問下前輩們,這是什麽原因?
現在的通訊線(老員工用事OK的)
主要是新到一家公司,人家就給我根線,電腦沒給我,新人的悲哀呀!
在綫等呀

网友A:
一般,编程软件中默认的通讯口为COM1,如果你使用USB转接线,那么需要更改软件中的通讯设置。
Regards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
以前在用的時候更改其他的COM還是可以用的呀。。。。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8493.htm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61.html
看看是哪种情况?

网友C:
如果编程软件通讯端口、PLC选对了还是不能通讯,估计是你的USB转232的转接头不行,如果是台式机建立你装一块PCI转232的卡,成本才几十元。

网友D:
C0M没有设置正确 或是USB转的编程电缆驱动没装好

网友E:
如果通讯端口选对了还是不能通讯,估计是你的USB转232的转接头不行,本人曾有同样经历,同样是在FX2N机型上,转接口驱动和PLC设置完全正确且反复试验多次就是不行,后来花了一百元不到买了张PCM转串口的转接卡,用用感觉还好

网友F:
1、检查软件设置是否正确。
2、检查连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G:
三菱的话,用市面上的usb转串口线普遍是不行的,台式机的话建议用PCI转串口的;手提用PCMCIA转串口,保证可以!

网友H:
1通讯端口没有设置正确
2通讯电缆没有驱动好
3编程软件和对应的PLC型号没有设置好
4通讯电缆有问题
FX2N通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