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 一下:欧姆龙的CP1E与三菱的FX1S哪一个更好一些?

楼主(2010-10-28):
不知道选择哪个型号好了,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最好说明理由!

网友A:
你为何不去比较CP1E与FX3G呢?
两种差将近10年的产品又有何比较呢?

网友B:
虽然没用过OMRON的PLC,但是貌似CP1E在价格上比FX3G更有优势!

网友C:
cvlsam 说的是CP1E与FX1S相差十年,三菱的FX3G也是刚出不久的。
楼主提的问题,正如cvlsam 说的,没可比性

楼主:
呵呵,那就是说不用比较了,就用CP1E了,反正也查不了多少钱

楼主:
不过还是谢谢各位的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