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不能打开

楼主(2010-10-28):
请教一下三菱编程软件不能打开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三菱的好几种软件,都需要先安装EnvMEL\SETUP.EXE,这个是“通用环境”。
如果已经安装有一个很高版本的EnvMEL,那么在安装其他软件的时候不需要再安装它。
此外,必须先安装GX DEVELOPER后才可以再安装“仿真软件”,“设置软件”等。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定要把那个环境的程序EnvMEL\SETUP.EXE先安装好,才能继续安装软件的。

网友C:
有些精简系统会引起无法安装现象为1点击安装无反应2即使可安装完运行时显示缺少daq360.dll等,3无效的win32应用程序.系统尽量用会功能精简版以及原版适当优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