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AC220V 2线接近开关老烧坏

楼主(2010-10-28):
本人将AC220V 200mA 2线接近开关(倍福宁和奥托尼克都用过)串用控制一个220V小型继电器电路中,工作方式是接触后瞬间离开。(第一次用AC220V 2线接近开关)用户反映老烧坏!不解何故,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继电器线包并一个电容或专用的浪涌吸收器。

网友B:
继电器电流不能大于200MA. 。再加个续流二极管。
接近开关最后是进口的,国产的不好。你用的是国产的吧。

网友C:
国产的质量也差不多,你把继电器换成54P的小继电器。

网友D:
工作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E:
还是得加浪涌吸收回路。
要不就改直流吧。

网友F:
1楼正解.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线圈串接近开关,都应该在线圈并上阻容元件.

网友G:
可能是工作电流大了。。

网友H:
应该是电流太大吧

网友I:
把接近开关换成直流电源的输出PNP或NPN都可以,把小继电器换成直流24V的或固态继电器,在加一只直流24V输出小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J:
工作电流太大了!改继电器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K:
支持9楼,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L:
交流电应当并联一个0.1-0.47μF电容+100-120Ω的电阻

网友M:
注意{藍色}與{棕色}接反ㄋ................................

网友N:
建议更换进口产品,国产的承载电流能力较差

网友O:
我认为就是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太大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