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WINCC安装方法?

楼主(2010-10-28):
我下载的解压出来是这样
图片
我该怎么安装?
还是这个下载的是错的?
哪里有好的下载

网友A:
方法1:使用WinRAR分别解压缩,然后慢慢的合并。
方法2:TotalCommand软件进行解压,只需解压第一个文件即可。

网友B:
大哥一般西门子的安装软件都是镜像过来的安装都是用虚拟光驱,少数例如200直接安装wincc亚洲版安装有一点麻烦,一句两句不好说清楚,你先弄清楚你的是怎装